楼主(2016-11-06):
各位大神 新人求指导 欧姆龙cp1h+2*nc413+9台步进电机 怎么设置回原点?那种方式好用?

网友A:
有學問為什麼不用CJ2MCPU加MD211*2在加NC模組
谢谢大师指点,那样成本差不多吗

网友B:
原点搜索指令,在413手册的第6章,电机部分硬件上有个原点传感器就OK了,接到413相应的原点上,413的轴参数,原点搜索需要选择相应模式,写到DM内,参数一般是断电重新上电生效,详细参数参照手册的第4章,轴参数部分,仔细看一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