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GT Designer3 中自制键盘问题

楼主(2016-11-06):
用三菱的GT Designer3软件写GOT2000的程序,做一个输入键盘,因为系统标准键盘太小不好用,按键用键代码做好,键盘上面的显示窗口用什么元件做?读哪个地址?说明书上也没找到相关的信息,请哪位懂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打开(GT Designer3软件)从(帮助)进入(GT Designer3帮助)里面就有说明!

楼主:
帮助和说明书看了很久了没找到有这个键盘的资料,按键的说明就有,

网友A:
是都有啊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在帮助文件中找到了,
按键窗口对象是,使用按键窗口向对象输入数值、文本时,显示输入信息的对象。
输入值区域显示正在输入的数值、文本。
1.选择[对象]→[按键窗口对象]→[输入值区域设置]菜单。
2.在准备配置对象的位置点击鼠标,即完成对象的配置。
3.双击已配置的对象,即弹出[输入值区域设置]对话框。

网友B: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