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IO没有输入实际IO点有动作求解
大海

楼主(2016-11-06):
S7-300使用4年今天出现 I0.3 i0.4点没有输入,在线监视实际 I0.3 i0.4点是常闭的,PLC断电重启I0.4是常闭的I0.3是常开的,但是点一下I0.3输入点i0.3会自锁变成常闭,更换16点输入模块与314CPU故障依旧(I0.3是加速I0.4是减速按钮)咨询西门子工程师说从来没有这种现象,今天请教各位老司机。谢谢

网友A:
用了4年,现在还更换了16点输入模块与314CPU。第一;程序有问题,第二;已受到干扰

网友B:
两个cpu分别裸机模拟..........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看看程序
隔行如隔山
大海

楼主:
(两个cpu分别裸机模拟..........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看看程序)问题是PLC已经使用了4年,程序还是4年前的重新灌,CPU是从隔壁一台设备上面拆过来的,有问题的CPU安装到隔壁设备上面运行正常,程序用模拟器没有问题,所以陷入僵局
大海

楼主:
314PLC组态4块16输入3块16输出。3块模拟量输入4块模拟量输出

网友C:
这问题应该不难查吧?!
大海

楼主:
现在只有重新写一遍程序(好几天啊),灌了再看???

网友D:
程序全部删除 变量表监控 如果有问题 就换一个新的模块代替 排除一下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S7-300 IO没有输入实际IO点有动作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