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那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6-11-06):
我想屏幕上电给变频赋值,两个变频器地址分别是2#25092,3#25092我模拟的时两个都同时变,请问师傅怎么弄才行,我想做一个比例(比方说第一变频器乘0。8给第二变频器),怎么弄,谢谢,如果我想在屏上做手动输入和运算给定,怎么切换,宏指令怎么做

网友A:
这是什么语言啊,不象C 啊

网友B:
威纶的宏吧,记得先要有SET ,,GET,,具体怎么写书上应该有指令说明

网友C:
宏指令你去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做运算的,

网友D:
居然看不懂啊

网友E:
这是C语言

网友F:
好歹告诉是说明牌子的屏

网友G: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i
GetData(i,"MODBUS RTU",6x,2#25092,1)
SetData(i*0.8, "MODBUS RTUI",6X, 3#25092, 1)
end macro_command
试试这样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H:
这是宏指令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回复

网友I:
不知道响应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