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三个步进电机在咋用台达es2plc控制  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EH3系列可控制4軸

网友B:
接在三路脉冲输出可以了

楼主:
我只有es2的两台一起行不行??可是又咋能让两台同步呢??

网友B:
用RS485两台PLC通信可以实现

楼主:
我只有es2的  有两台  可是我不知道咋让它俩同步控制

楼主:
拓展块有高速脉冲输出吗???

网友C:
这个我就搞过,,,你用中断最大可以0.5毫秒一个脉冲也就是可以模拟一个2k的脉冲输出,ES2待两个伺服一个步进

网友D:
ES2本身支持4路脉冲输出,两路100K,两路10k

网友C:
楼上的看来没用过,es2用定位指令会占用掉一个100k一个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