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截图

用Pro ex4.0打开文件出现如图情况!请问该如何解决?
是软件用错了吗?问题是从人机上下载下之后打开也是出现这个!!!!!

网友A:
引用楼主kingswelwp于2016-11-07 10:53发表的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
[attachment=156756]
用Pro ex4.0打开文件出现如图情况!请问该如何解决?
是软件用错了吗?问题是从人机上下载下之后打开也是出现这个!!!!!

上传文件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楼主kingswelwp于2016-11-07 10:53发表的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
    [attachment=156756]
    用Pro ex4.0打开文件出现如图情况!请问该如何解决?
    是软件用错了吗?问题是从人机上下载下之后打开也是出现这个!!!!!

    同事说安装文件少了,一下午装了N遍,还是没有好!!急啊!!!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事说安装文件少了,一下午装了N遍,还是没有好!!急啊!!!
    请大神帮帮忙!!!!!!

    你把你的工程文件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程序其他人如果可以打开,那就是你的软件本身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打不开就是你的工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