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232连接三菱触摸屏死活连不上

楼主(2016-11-07):
无论连接那一种型号触摸屏都连不上,触摸屏和USB转232线都是新的,RS232线用电脑的232接口直接连接顾美一体机正常使用,驱动也安装了,就是连不上

网友A:
既然都连不上,那就 考虑通讯线的正确性。不同品牌的屏,通讯线不一定相同的。

网友B:
三菱屏需要设置通讯参数的,有的默认USB口,需要设置成COM才行的

网友C:
有几点需要确认
1,有些型号不支持RS-232连接,比如GS2107 GS2110
2,就算支持的型号,也要确认这个通讯口是分配给电脑了,还是分配给PLC了,或者设置成未使用了
3,不可以直接用USB转232的线连接,中间还要加一根如下图的线

网友D:
型号不支持RS-232连接

网友E:
在触摸屏里设置为GOT通讯模式试试看,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232线的故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