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以上两图片是我们最常见的熔断器和断路器,请大家各诉己见,你在做控制保护过程中依据是什么?谢谢!!
本人先说说自己的意见,我喜欢用断路器来做控制保护。原因如下:
        在做3相主控制回路保护时,3相断路器在保护断开,在故障排除后,可以直接复位即可,没有额外的成本附加。而熔断器则必须要换新,同时在3相主回路保护中一般烧毁的熔断器至少在2个,如果是一个烧毁后果我想各位多清楚!这个就是使用熔断器后的附加成本。
        另外在做控制回路保护时,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在控制回路有故障时同样得到有效的保护,故障解除后同样没有额外的附件成本。但熔断器不行,另外在更换熔断器的时候未必就能做到更换同样型号的上去,完全有可能是随便拿一个顶替,最终导致线路发热烧毁其它电器。这个是我从事工业控制这行当以来碰到最多问题。
        在安全性方面我始终觉得断路器比熔断器要可靠很多,操作方面断路器比熔断器也方便很多!
以上是个人意见!!还请各位高抬贵手请勿砸砖!!再次谢谢各位能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A:
1,断路器分断短路电流的次数是有限的。
2,你看下熔断器与断路器的熔断曲线,熔断器具有更好的性能。
3,熔断器比断路器可靠性高数量级,并不是你认为的断路器更可靠。
4,熔断器的初次成本比断路器低,特别是直流系统。
我和你相反,控制回路更喜欢用熔断器。

网友B:
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级没有熔断器那么多,选择的时候难以达到保护的要求,而且经常会出现拒动作的可能性,价钱也比熔断器高。而熔断器,只要按照要求去正确选择,必定会动作,即可靠性比断路器高,而且价钱比断路器低得多,但缺点就是一次性。

通常进线(主电路)或者大电流用断路器,控制(辅助)电路用熔断器。

网友C:
熔断器用高要求的保护,熔断器的价格并不低,高要求的熔断器,基本上都是用进口,比相同电流的断路器贵多.

网友D:
一般单相小电流回路用熔断器。
三相线路没有用过,应该有可能导致缺相得情况,估计还得和断路器配合使用,
有用过的大侠分享下经验。

网友E:
熔断器感觉更可靠,断路器如果烧死了,断不开了就要人老命了,并且这个概率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熔断器感觉更可靠,断路器如果烧死了,断不开了就要人老命了,并且这个概率不低

到目前还没发现断路器有烧死断不开!

网友F:
断路器有烧死断不开这种现象是有的,如IGBT类载负载的就用快熔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到目前还没发现断路器有烧死断不开!

遇到过施耐德630A的塑壳断路器因为后级的自耦变压器绕组短路造成不能分断的情况,配电室的2000A的框架断路器都跳了。
施耐德的那个630A的塑壳断路器是正品, 控制的电机是400V等级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250KW的。自耦变压器启动方式。
很多情况下,应该还必须用熔断器,例如下图的进口设备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各有优缺点,不能一概而论。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级没有熔断器那么多,选择的时候难以达到保护的要求,而且经常会出现拒动作的可能性,价钱也比熔断器高。而熔断器,只要按照要求去正确选择,必定会动作,即可靠性比断路器高,而且价钱比断路器低得多,但缺点就是一次性。

通常进线(主电路)或者大电流用断路器,控制(辅助)电路用熔断器。

我觉得3楼分析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I:
断路器  我见过 3A  通过10A的电流 不跳的    PTC产品都炸了

网友J:
用不合格的产品对比就没有意义啦,各付其责,保险和开关用途不同,不考虑成本,串联使用各取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