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 回原点请教

楼主(2016-11-07):
请教:
欧姆龙CP1H 按回原点按钮,有回原点动作,并且原点检 0.00 有动作,且PLC检测到。伺服电机还是往回原点方向移动,直到伺服驱动器过载报警。察看A280.05原点标志一直为1状态,也就是PLC还是没有检测到原点,原点感应器换过几个,绝不是原点感应器有问题。A280.05原点标志的动作与什么有关系呢?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不胜感激!!设备一直使用好好的。怎么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我经常用CP1H+松下伺服,ORG命令还算比较熟悉。如果传感器没问题,就是你设置错了。设置在变成软件界面的左侧列表里“设置”,高速脉冲。你用的是第0组高速脉冲,原点就固定接0.00,是对的。关于设置,工作模式,我不知道你接没接 “”偏差计数器复位”这个输出信号到伺服的放大器,如果接了,就选工作模式1或2(选2的话还必须接定位完成这个信号);还有,’是不是你的“原点检测方法”选的不对?我一般不使用原点附近信号,只是用原点信号,所以检测方法选2。这些设置在CP1H的操作手册第五章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关于无原点标志位,设备断电重启后,A280.05信号就会ON,代表没有建立原点,直到正常完成ORG指令,建立原点,这个标志位才会OFF,程序里的绝对定位指令才能使用。
还有,你新换的原点传感器的输出极性有没有发生变化,常开或常闭,跟以前一样么?如果极性变了,设置里要对应修改为NO或NC。

楼主:
真心谢谢您的指导!表示尊敬。哪台机器平日都好好的,也没人动过它,突然开机不能回原点。出现的以上现象。以前我也有备份那台机器的程序的,打开备份的程序,查看过其中的设置,没发生过改变。原点检极性我用电脑监视过,是NO的,没有异常。请问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呢?请指教,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用电脑能检测到原点的开闭状态,代表没发生断线。那就考虑一下“偏差计数器清零”这个信号是否发生断线了。第0组高速脉冲对应的PLC输出点应该是101.02,看看这个信号接到伺服放大器的线是否断线了。
偏差清零是指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伺服电机没有走完就需要停止了,这时接到放大器的CLR信号,给驱动器就把接受到的剩余的脉冲清零。

网友B:
考虑下 CW CCW极性的问题 两端极限是否正常工作 以及设置里的极性是否和实物接线是否一致

网友C:
是编码器的Z相原点找不到了吧。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