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各位师傅:
        你们好!
       最近有个项目,是用步进马达拉动同步带的方式,重复做“多点定位”,定位精度1毫米,现在同步带轮的周长由于马达细分设定而存在小数点四舍五入的误差,运行久了以后,造成很明显的累计定位误差,欢迎各位提出宝贵建议!

当然换伺服电机,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比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马达的选型是机械工程师设计并已装配好的,在不换硬件的情况下,看各位师傅有何其他高见?

(PLC: 松下FP-XH, 指令形式:绝对型脉冲加方向。)

网友A:
加编码器 做反馈

网友B:
我想用浮点数计算,运行一个周期后每次复位(初始化),这样没累计定位误差
  • 下载积分:+1(lifeison) 热心助人!

网友C:
    做计算,运行多少次后回原点
  • 下载积分:+1(lifeison) 热心助人!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D:
    每个周期设一次原点
  • 下载积分:+1(lifeison) 有考虑过,会影响周期!

网友E:
    如果是往复运动,用的又是绝对值定位,不存在累计误差的问题。
    如果是送定长料,特别料带距离是固定的,那就会有累计误差。
  • 下载积分:+1(lifeiso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往复运动,用的又是绝对值定位,不存在累计误差的问题。
    如果是送定长料,特别料带距离是固定的,那就会有累计误差。

    距离转换成脉冲过程中,有小数点被四舍五入!

网友F:
    重新设定细分;计算电子齿轮比.定位精度0.001mm都不是问题.加油!
  • 下载积分:+1(lifeison) 具体方法?

网友D:
    把周期缩一缩,多个周期复位一次原点
  • 下载积分:+1(lifeison) 热心助人!

网友G:
    请教楼主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同步带轮有算周长的吗??同步带轮是算节距,也就是节距X齿数=距离。你是钻死胡同了!
  • 下载积分:+1(lifeison)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同步带轮有算周长的吗??同步带轮是算节距,也就是节距X齿数=距离。你是钻死胡同了!

    你没理解清楚,我所说的周长,就是节圆的周长!

    X轴:5M的同步轮,节距5mm, 20个齿,节圆周长=100mm
    Y轴:5M的同步轮,节距5mm, 30个齿,节圆周长=150mm
    Z轴:3M的同步轮,节距3mm, 30个齿,节圆周长=90mm

    Y轴与Z轴的小数点除不断!

网友H:
    程序上误差补偿 ,
    有回原点条件可以回原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距离转换成脉冲过程中,有小数点被四舍五入!
打个比方,1600*3.1415四舍五入后是5026脉冲,刚好到你需要的位置,也机就是正转5026个脉冲,反转回来也是5026个脉冲,就没有累计误差。
但如果是一直向一个方向转的,才有累计误差。如果一直向一方向转的,定长距离,建议找特性,用传感器检测停止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