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请教下 我现在用PLC 欧姆龙的cp1h 连接威纶通触摸屏 控制台达的伺服电机  我想要的是 将脉冲量换算成数字 直接写到触摸屏里 就是将伺服电机的 位移和速度 按照比例在触摸屏里直接算出来来  比如我要走200MM  直接在触摸屏里面一个比例值算出来多少脉冲量 给PLC 就是这个意思  已知道  我设定2500脉冲电机转一圈  伺服电机最大转速是 50R/S伺服电机连接丝杆 电机转一圈丝杆往前走5mm  这个比例怎么算的  我自己算了下 感觉怎么算都不对  各位请指教

楼主:
各位 大神求指教啊

网友A:
这不就是500P=1mm吗?通过位移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500P=1mm吗?通过位移计算一下

那速度呢 怎么算呢

楼主:
没有人了吗

网友B:
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B:
2500*2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200/5

那速度呢比例呢 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速度呢比例呢 怎么计算

速度的话就要用到时间了,就是你打算用多长时间走完这200mm。

1分钟的话,速度就是200/5转/分钟。

1秒钟的话,速度就是60*200/5转/分钟。

搞不懂你说的比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的话就要用到时间了,就是你打算用多长时间走完这200mm。

1分钟的话,速度就是200/5转/分钟。

以秒来算  我用PLUS2 这个指令    我的意思是  让其他操作人员 直接输进去数值  位移  速度 我假设比如200mm/s 这样  直接在触摸屏里面就算好需要的脉冲量 给到PLC 而不是在PLC里面 进行换算  现在就是这个 比例我算来算去都不对    触摸屏里面  上限和下限 比例  我感觉不会算了 所以请教下各位 知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B:
那这就要知道你的脉冲频率了。

速度(mm/s)/5=脉冲频率/2500

速度上限:60*速度/5<3000
得速度上限<25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