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温度探头控制多路输出

楼主(2016-11-08):
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说说思路或给个案例。
一个温度探头检测加热,加热分5个组一组升温跟不上就两组或更多组。温度跟的上就减少组数。

网友A:
直接表頭控制,為何要一組一組加?
为了控制温升量。

网友B:
为了 温度稳定 好控制 设温度范围吧 一级 二级 三级 。。。。。 一级全开 二级 关一组 三级再关一组 依次类推 最后的一组就pid调节 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类似恒压供水,,但是肯定会又些不同,,你可以通过温升量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D:
见过老外做的类似程序,离设定温度每3都断掉一组加热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