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如题,位置传感器是车用节气门传感器,输出6-19mA的电流。

请问如何在永宏PLC里精确控制其转角?有减速机,减速比120

控制其左  中   右三个位置,正负18度的转角

网友A:
120减速比说明速度不快,给个提前量,可以定的比较准。

网友B:
说说18度的正负误差在多少??这么大的减速比应该说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