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电磁阀手自动写法的。

楼主(2016-11-08):
请问一下,一般的电磁阀,比如三位五通的,我想让气缸动作到某一侧时,PLC控制线圈时是利用这种气缸的三位特性让线圈只亮一下气缸到位后就OFF掉合适,还是一直SET着线圈,让电磁阀一直得电合适。

楼主:
请问大家是怎么写的?我以前一直都是一直让线圈得电,但今天听一个人讲说这样不合适,线圈容易坏,建议我利用气缸特性去写。

网友A:
看看亚德客电磁阀手册,三位阀只要就是一个换向阀只要线圈的一次电就会一直保持一个状态,知道下一次另一个线圈得电才会改变,4位阀就需要线圈一直得电

网友B:
你 就想想 两位五通的电磁阀的线圈 跟三位五通的电磁阀的线圈 有区别吗 两位五通的会经常坏吗 工业产品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不需要你去考虑这种配件的寿命问题了 除非你买的是 马云家的 价格还是从低到高的 那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C:
电磁线圈本来就可以长期通电

网友D:
直接上电保持就好,SMC和CKD用了几年都没有问题,每7到8秒就会动作一次,你想想,几年都动作多少次!
QQ:569456723

网友E:
建议两位的导通到位置后断开,三位的一直导通。

网友F:
三位五通电磁阀,上电一次就可以,不用保持

QQ:1121930977

网友G:
是的,这个不怎么难得
工控回收

网友H:
其实要学电磁阀很简单,有电磁阀,有plc,你写个程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垂直机构建议一直通电,有的气缸质量差,不通电会缓慢下降

网友J:
两位位五通的要一直保持,三位五通没有要求的时候保不保持都没问题,看你自己。要求保压的时候就要一直保持。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K:
说一直通电的,你们考虑过气压陡降的时候没?如果是三位五通中封阀(一般用在垂直结构),建议还是到位后关闭,否则遇到气压陡降,可能产生意外事故,至于气路泄露,那是硬件问题,该硬件处理还是得硬件处理,不能为了应付泄气,产生另外的安全隐患,垂直机构的中封阀尽可能安装在缸体附近,避免因为气缸负载过重,而把气体压回气管,导致意外,

网友B:
一直通电  跟气压泄露 有什么关系
mythic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一直通电  跟气压泄露 有什么关系

垂直方向中封阀带负载,如果阀一直通电,则气路是通的,这时候突然气压陡降,气缸负重大的话,就会发生缸体失压,气缸负载下掉,轻则伤工装,重则伤人
对此类装置,最好把阀装在距缸体越近的地方越好,否则过重的负载可能会在阀体关闭后,把气体反压回气管回路中,导致气缸位置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垂直方向中封阀带负载,如果阀一直通电,则气路是通的,这时候突然气压陡降,气缸负重大的话,就会发生缸体失压,气缸负载下掉,轻则伤工装,重则伤人
对此类装置,最好把阀装在距缸体越近的地方越好,否则过重的负载可能会在阀体关闭后,把气体反压回气管回路中,导致气缸位置发生变化

这种问题        应该在设计的时候考虑      安全问题     要么液压     要么机械限位  而不是靠电磁阀关气解决
mythic

网友K:
如果照你这么说,那生产一个两位五通双线包的阀就好了,还要三位五通中封中泄干什么,
至于三位五通也不管中封中泄,随便用都行了,反正只要线圈处于通电状态,中封中泄没区别

还有,我是说的压力陡降,气压也好,液压也罢,而不是普通的气管漏气
至于设计前考虑,说到这,我是见过不少十来年设计经验的(也不直到这么多年是怎么混过来的)气路都设计不好,什么地方用中封,什么地方用中泄,他们自己都没搞明白,

还有,安全问题是机电都要考虑的,做程序就要考虑可能存在的隐患,而不是想当然,毕竟现在不少老板为了省钱,结构能省的就省的,所以,我写程序,能避免的,我尽量自己程序上避免

网友B:
三位五通 用在错位结构  这种地方最多   主要是防止 突然断电 或者急停 之后  气缸 不要打架  相撞             至于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就不能使用气缸     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压力陡降的情况  如果出现  基本就是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好   比如  有很多真空发生器的时候   没加储气罐   管路没有分开  这是设计问题  至于气管爆开什么的  就别提了    极限的情况有可能出现  但是基本不考虑 除非是 安全设备
mythic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三位五通 用在错位结构  这种地方最多   主要是防止 突然断电 或者急停 之后  气缸 不要打架  相撞             至于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就不能使用气缸     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压力陡降的情况  如果出现  基本就是设计的时候 没有考虑好   比如  有很多真空发生器的时候   没加储气罐   管路没有分开  这是设计问题  至于气管爆开什么的  就别提了    极限的情况有可能出现  但是基本不考虑 除非是 安全设备

正常出问题往往也就是在基本不考虑的时候,而且一旦设备出现异常,首先客户、领导质疑的也就是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曾经公司给东风配套厂做机器人焊接设备,因为想当然,大厂嘛,气压肯定会稳定了,然后设备就没配储气罐,卷帘隔离门动力用长气缸(……真搞不懂当初设计为什么会用长达1米多的气缸做垂直方向动力,用个普通马达都比这便宜),电气工程师在程序里也是把三位五通中封阀一直打开着,然后问题就来了,偏偏人家的气压就不稳定,于是几次都因为隔离门失压把机器人砸了,当时那工程师出差,没空,我去处理的,去之前我特地问了他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是干扰,叫我带上一堆磁环……
到了现场,找现场人员了解过,并且他们说一班关机之后,过不久隔离门就会自动掉下来,我看是中封阀,按道理应该没问题,又看他程序,线圈是处于一直打开状态,于是就盯着气压开关看,果然气压能从0.6Mp一路降到0.2Mp,然后瞬间又恢复,然后就看到隔离门下掉又上升,而且他对气压的检测没有做保持处理,故障也就瞬间恢复,触摸屏甚至提示都没看到,现场只能简单先把电磁阀做到位关闭处理,然后回到公司把情况一说,提议领导把气缸换马达,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但至少程序处理后,能保证正常工作状态下,不在出现类似问题

现在手里头一个设备有个结构又是垂直结构带大负载,机械还是没做锁定结构,断电后,不久气体泄露,机构下垂,下位机构的工装被压坏,机械工程师还问我,不是用的中封阀吗?怎么会这样……

网友B:
关机   关气不关电  我也是无语了
mythic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关机   关气不关电  我也是无语了

关机是肯定断电的,但是回路太长,负载太重,才会加速气体泄露,导致隔离门下掉,但是工作过程中的掉落是因为他们公司的气压不稳定造成,然后设备没配置储气罐,所以就出现瞬间失压,隔离门在机器人工作时掉落,砸坏焊枪,接着因为气压恢复,隔离门上升,而工作时,外部还有另外的门挡着,没注意的话,一般不会发现中间的隔离门这瞬间的动作
然后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这原本是设计前就该考虑的,但是事实就是很多时候都没有考虑

网友L:
三位五通阀,如果,时间长的话,可以一直开,或者是开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网友M:
还是要看具体应用的! 要求可靠的要加位置传感器,结合位置信号控制以免发生意外

网友N:
最好一直得电,有些情况下 比如气缸垂直放置的负载比较重的话,气缸可能会有略微下降。根本不用担心线圈得电时间长烧坏的问题,只要买的是几个大厂家的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