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8):
各位高手,本人计划将多个热电偶信号通过一个转换器进行转换,转换成4-20毫安模拟量,然后送给PLC,外接触摸屏进行显示控制,各位有没有好的转换器推荐啊,或者还有其它什么方案,烦请赐教!

网友A:
具体多少路,还有预算多少
路数越多越好,预算几百块钱吧

网友B:
看你 多少路    路数少的话  直接买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  就好了    路数多  买个多路温度采集器  走通讯吧
温控表接不了几个吧,多路温度采集器有几路的啊,我最多找了一个五路的,485输出

网友B:
不过 如果路数少的话    直接用温度模块 省事省钱
什么样的温度模块,有介绍吗

网友C:
整一个温度模块直接走通讯就完事了!!!!何必整这么麻烦!!
就是温度转485呗

网友D:
不是有PLC热电偶扩展模块吗
诚交工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