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添加语音模块,有没有这样的?
zsfjn

楼主(2016-11-08):
在程序的每一步动作时,根据需要配上不同的语音提示。
zsfjn

楼主:
我可以做,通过485通讯或者plc输出控制,可录入几百段不同的声音。也可以通过电脑pc组态软件控制。我的q24596048

网友A:
这个不用添加PLC模块,可以用威纶屏的8000系列,带有语音输出的.不过没有见过实际工程用语音的.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有点点问题,,PLC不能发声,,那么声音就没有必要再plc里面,,可以用带语音的触摸屏,或者专门的带语音输出的设备,通过I/O或者通讯控制发声

网友C:
多音喇叭

网友D:
PLC好像没有语音功能,一般都是通过I/O控制外部语音设备来实现的

网友E:
一般现在的触摸屏上是配有语音功能的,像威伦的触摸屏就有
龙丰PLC
plc添加语音模块,有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