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求3U MT/ES-A与伺服,步进驱动器线

楼主(2016-11-09):
3U MT ES-A控制步进驱动器,接线有没有错.请指教

网友A:
这手册上有
http://down.ymmfa.com/?id=365

网友B:
Y0和Y4不要转接,直接用屏蔽双绞线直连,电阻加载+24V上。
QQ:56945672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手册上有
http://down.ymmfa.com/?id=36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