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报警再启动问题

楼主(2016-11-09):
我厂有多台三菱F700的变频和富士G11的变频,现在经常遇到市电闪电,就一瞬间电压
变低了,变频各自报欠电压。设备停止运行。有没有什么可以让闪电恢复电压后变频不
报警停止而是继续运行

网友A:
找一下这个欠压报警的设置,低于多大电压才报警??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加稳压器?

楼主:
变频器里有个瞬停再启动功能有效果没有?

网友C:
变频报欠电压,本身是对设备的一种保护,不能因为怕麻烦,而设法规避,这是无法抗拒的因素
应该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增加稳压设备等

QQ:1121930977

网友D:
自复位,然后上电自运行。

网友E:
设置最低电压 或加稳压器

网友F:
赞同在上路加稳压设备,欠压保护是变频的保护功能不好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