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师中的“气”具体是什么职责

楼主(2016-11-10):
我目前做的就是接接电磁阀的线,
配气管、接头、固定阀座一般都是装配在做,
问问各位,电气工程师中的这个“气”各位都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我們理解不重要;
老闆認為才重要。
另:我是電"控"工程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們理解不重要;
老闆認為才重要。
另:我是電"控工"工程師。
另:我是电工工程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气就是气
工控回收

网友D:
气动,气动选型、原理图设计

网友E:
气就是指气动源,气路!电路一般都和气路结合组成自动化比较常见!当然还有液压,油压!

网友F:
我想一般是有层次的,根据人的技术等级,对号入座
只有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才能改善待遇!

网友G:
气动控制

网友H:
感觉电控离不开气动控制

网友I:
气在我这里理解是气动,与气动有关的控制方面的都是
像我们公司名里就是龙丰电气,而不是器,就是工业上的电控和气控方面的
龙丰PLC

网友J:
电气在我这里也是电动跟气动结合的意思,这个跟老板与行业有关。
我是所谓的“电气工程师”,但在我这里选型配接头都不用管,一般只管电路跟程序,有空就接一接气路,没空直接让机械或者钳工去处理,反正都是些没太多技术含量的手工活。

网友K:
系统的意思

网友L:
电气,最初应是泛指工业的动力源,因为工业最初的动力源是“蒸汽”。后来蒸汽没有了,电气也就作为专业名词沿用下来。气者无形无象,电气就是指电。 电器则是有形的具体形态。 说电气的气是气动控制肯定是不对的,太狭獈了! 你咋不说电油,电液呢?

网友M:
电气在我这里也是电动跟气动结合的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气,最初应是泛指工业的动力源,因为工业最初的动力源是“蒸汽”。后来蒸汽没有了,电气也就作为专业名词沿用下来。气者无形无象,电气就是指电。 电器则是有形的具体形态。 说电气的气是气动控制肯定是不对的,太狭獈了! 你咋不说电油,电液呢?

这个解释我给100分。
不断向前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电气,最初应是泛指工业的动力源,因为工业最初的动力源是“蒸汽”。后来蒸汽没有了,电气也就作为专业名词沿用下来。气者无形无象,电气就是指电。 电器则是有形的具体形态。 说电气的气是气动控制肯定是不对的,太狭獈了! 你咋不说电油,电液呢?

无形无象,水火有气而无生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P:
这有啥不好理解的,受气的气

网友Q:
13楼的正解

网友R:
电气就是电,电气是以前翻译过来,习惯上沿用。也和电力、电子区分开来,侧重电路系统设计。

网友S(2016-12-14):
被主管"電"
受老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