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两个光电,一个是测瓶光电X0,一个是工位接近开关X1,8个电磁阀依次为Y0-Y7.
动作是这样的:当测瓶光电测不到信号,Y0不动作,Y1-Y7是动作的,然后转过一个工位(X1再次检测到一个信号)后,Y0动作,Y1不动作,Y2-Y7是动作的,再转过一个工位,Y0Y1动作,Y2不动作,Y3-Y7动作,以此类推直到Y7不动作,Y0-Y6动作,最后Y0-Y7全部动作
另外:比如说,转过一个工位X1,测瓶信号没有检测到信号,那Y0不动作,Y1-Y7动作的,然后如果转过了两个工位后,再次X0测瓶没有检测到信号,那Y0又是不动作,此时应该是Y0,Y4不动作,其他都动作~昨天没说清楚。

网友A:
好做,移位寄存器。

网友B:
你看看行不行
非常感谢,我试了一下,基本可以,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只是一次循环。比如工位才过了3个工位,然后再次检测到X0没有信号,你这个好像就不对了,我修改了主题,你有空再帮忙看看呗
  • 下载积分:+1(dgamen) 热心助人!

网友C:
    第一次你的意思写的,

网友C:
    第二次你改后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行不行

    X0写在SFTL中不实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更简单

网友B:
    你的这个动作意思是不是只要测瓶光电X0没有检测到信号,那Y0就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