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求助

楼主(2016-11-10):
一加密维纶MT6056I触摸屏,在清除屏内部数据后,是否密码不能清除。现在是联机USB下载提示密码错误。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背面有拨码开关,把第一个为on会重新校准,然后清除内部数据.
清除内部数后如果还是不行,右下角有个箭头,点进去里面自己设置一个密码,

楼主:
谢谢楼上,原因找到了,是再恢复出厂值后,上载与下载密码没有设定的原因。现在正常了

网友B:
都回复出厂设置了,肯定没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