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坛主,帮忙,伺服丝杆反向间隙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6-11-10):
您好;现由于伺服定位要求高,丝杆存在反向间隙5个丝了,所以要求通过电气程序补偿,坛主,请问这要什么方式补偿呢?
怎么编写程序?(现用三菱FX3U。
是每次执行前把这一定位点的该轴绝对位置值跟下一点该轴要执行的绝对位置值mov到两组寄存器内,然后做比较指令,大于就不补(补零),小于就补补偿值,然后再与坐标值做加法运算,得到的值执行定位指令,因为没做过补偿程序,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是怎样的逻辑思想?有几种方法?具体程序怎么写?
我有的您的几本书都没提到补偿程序,希望您能指点,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每次反向运动都要补偿吧?
mythic

网友B:
无反馈的,反向位置全加5个丝,做绝对定位
有反馈的,根据反馈在目标值附近启动慢动补偿,直到反馈值达到预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