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松下fp-xhc60t是不是最多只能控制两个伺服?编码器信号怎么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6轴100K,仔细看手册!
那编码器的信号怎么接到PLC?是接脉冲输入还是RS232通信?

楼主:
那编码器的信号怎么接到PLC?是接脉冲输入还是RS232通信?

网友B: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信号接到伺服驱动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