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0):
试了多次不能上传程序到电脑不知是否ip地址没设好还是其它原因,有经验的请教下,以下是上传时的图片,谢谢!

网友A:
把“默认网关”号去掉,DNS设定自动获取。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默认网关”号去掉,DNS设定自动获取。

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不行

可以了,安装软件装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