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有一个光电记X0,一个工位检测(接近开关)记X1,     8个电磁阀记Y0--Y7
初始状态Y0-Y7全部动作
当工位X1转过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没有检测到X0信号,则Y0不动,Y1-Y7动作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继续没有检测到信号,则Y0 Y1不动,Y2-Y7动作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此时检测到信号,则Y0动,Y1`Y2不动作,Y3-Y7动作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此时测瓶光电再一次没有信号,则Y0,Y2`Y3不动,Y1 Y4Y5Y6Y7动作
如此循环
看到的一个新机器,怎么想都不会,求大神帮忙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做
zsh340

网友A:
有一个光电记X0,一个工位检测(接近开关)记X1,     8个电磁阀记Y0--Y7
初始状态Y0-Y7全部动作
当工位X1转过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没有检测到X0信号,则Y0不动,Y1-Y7动作   (如果X0检测有信号怎样?)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继续没有检测到信号,则Y0 Y1不动,Y2-Y7动作 (如果X0检测有信号怎样?)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如果测瓶光电此时检测到信号,则Y0动,Y1`Y2不动作,Y3-Y7动作 (如果X0检测没有信号怎样?)
当工位X1又转一个工位后,此时测瓶光电再一次没有信号,则Y0,Y2`Y3不动,Y1 Y4Y5Y6Y7动作 (如果X0检测有信号怎样?)
如此循环

动作不说清楚,程序会进入一个死程序,
用SFC功能,根据条件跳向指定程序执行各自功能

zsh340

网友A:
还可以有自动循环(正常运行方式),步进和手动(调校设备方式)三种工作方式。

网友B:
看看
非常感谢你,还有就是如果要延时两个工位,这个要怎么办
zsh340

网友A:
我说一下楼主的动作思路看对不对?
以SFC为例:
 S0;工位转盘+计数器
 S10:C0=1时,X0=OFF时,Y1~Y7ON;
 S11;C0=1时,X0=ON时跳至S0因为我不清楚这部份动要求;

 S12:C0=2时,X0=OFF时,Y2~Y7ON;
 S13;C0=2时,X0=ON时跳转至S0

 S14;C0=3时;X0=ON时,Y0 Y3~Y7ON;
 S15;C0=3时;X0=OFF时跳转至S0;

 S16;C0=4时;X0=OFF时,Y1 Y4~Y7ON;C0复位
 S17;C0=4时;X0=ON时跳转S0,同时C0复位。
 C0复位后再次循环以上动作,可自动,步进,手动
C=1时,表示工位转每1次,C0=2时表示工位转第2次,C0=3时表示工位转第3次,C0=4时表示工位转第4次;

以上只我的一点思路,就像是建房子的框架,具体装修楼主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楼主的动作思路看对不对?
以SFC为例:
 S0;工位转盘+计数器
 S10:C0=1时,X0=OFF时,Y1~Y7ON;
 S11;C0=1时,X0=ON时跳至S0因为我不清楚这部份动要求;

赞同楼上的,思路清晰

网友C:
用左位移,再+1(0),用MOV K2Y0输出

网友D:
同一4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