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这是公司的一款电磁离合和刹车电子控制电路,现在出现刹车停止位置偏移,并且刹车噪音很大的问题,换一个控制盒就好了,而坏的控制盒有几个了,厂家也倒闭了,自己研究了几天也搞不定,请懂这种控制的兄弟帮下忙,看下是哪里出问题了。COM接BR,TB2-3是离合刹车公共端,TB2-1是离合,TB2-2是刹车。离合24VDC/1.6A/15Ω/38W,刹车24VDC/0.92A/26Ω/22W。
这个电路有些地方看不懂,就是D1那两个二极管,L1,C6是做什么用的,刹车出现噪音和停止位偏移和什么元件相关呢?用万用表量过这些元件都没坏的迹象。先谢过了。

网友A:
这是一个电感型储能恒流控制电路,L1为储能电感,Q4导通,L1储能;Q4关闭,存贮在L1上的能量通过磁电转换,经D1向220UF电容充电,改变Q4的导通时间,就可以改变220UF电容的电荷强弱,实现对刹车控制目的。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网友A:
    大功率元件为易损件。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没搞定,顶贴。。。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调一下刹车间隙就好了。刹车刹不死的时候就会出声音,且会出现移位。希望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调一下刹车间隙就好了。刹车刹不死的时候就会出声音,且会出现移位。希望对你有帮助!

    刹车间隙是有一点,不过用好的控制盒装上就没有问题了,既没有噪音,停止位也不偏移了。。。

楼主:
    不要沉,顶到解决为止。。。

    今天继续测试。。。

楼主:
    不要沉,顶到解决为止。。。

    20天过去了。。。

楼主:
    搞定了,R17因为功率富余量太少,烧毁,更换后就好了。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