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大家好,本人在做一个八个工位的转盘式工站。因为用的是国产伺服,加上机械精度不是太高,导致现在工位偏差5司左右,我想用一个高精度的编码器固定在转盘上,通过编码器来反馈一个转盘的精确位置。然后外部加工站根据反馈信号,follw转盘工站的位置,来实现精确加工。目标是把精度控制在2司左右。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和相关见解!!!

网友A:
有難度吧,基本上機械經度要高加裝編碼器會使經度在提高
機械經度差加裝編碼器,也無法克服背隙及機械公差,屆時
編碼回饋信號搞不好會使伺服出現整定問提
xiao-ming你好!你说的很有道理。目前也在考虑高精度编码器的通讯格式的问题,所以向大家咨询,希望大家有合适型号的推荐!!
zsh340

网友B:
楼主的转盘我不知道是怎样?如果转盘精度完全依靠伺服来保证很难,伺服精度可以达到,关键是机械精度难。如果是转盘的话,建议楼主转盘控制由分割器最好,这个精度可以达到。以前我就做过分割器的精度在2丝内。
zsh340你好!你说的用分割器调转盘工站精度可以,但是现在失误已做出来,想在现状基础上甲乙改进。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建议!

zsh340

网友B:
八个转盘工位用45度的分割器。

网友C:
楼主这个提问太不专业!圆盘分度误差不应该用尺寸来做表示,而是用:度、分、秒。来做误差数值。只有距离误差才用尺寸表示。
你说的机械误差在5丝,要看你那圆盘直径是多大?如果是1米直径5丝误差算得了什么呢?你将周长的5丝换成角度看看,也许这已经是高精度的机械加工了?
再如果你那圆盘直径在100毫米,那你再换算成角度算算??
象你这个问题用编码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般的编码器最高线数在3600,如果再高那价格也在翻倍。如果你想到达秒级别的编码器那就只能用圆盘光栅来做。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
跑步向钱,你好!我这边的圆盘直径是1.2m,抛光的产品是一个直径为10mm左右的铝合金金属管。目前对这个产品可以进行抛光。但是直径尺寸再小一点就达不到精度要求。所以想利用编码器来反馈转盘的精确位置。我看到多摩川的绝对值编码器有20位分辨率的,转换成角度的话可以到2秒以内。目前还处在选型阶段,以及对方案的评估。感谢你给的见解!!!
  • 下载积分:+2(孙伍同)
  •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