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我用s7200 控制伺服用pto向导做的,但是运行时出现错误132 ,找了好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我上传过试验好的程序,下来看看

网友A:
在我的其他回复中看看

网友B:
PTO指令的错误代码
表9--7 PTO指令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描述
0 无错误,正常完成
1 在运行中立即发出STOP指令。STOP命令成功完成
2 在运行中执行减速STOP命令。STOP命令成功完成
3 在脉冲发生器中或PTO表的格式化中检测到的执行错误
127 发生ENO错误。检查PLC信息以获取关于非致命错误的描述
128 忙碌。已有其它PTO操作在运行
129 立即STOP和减速STOP命令已同时启用,导致的结果是立即停止
130 PTO指令当前正被命令为STOP
132 所请求的包络编号超出范围
S7-200开环运动控制第9章  265
位控模块的特性
位控模块可为您提供单轴、开环位置控制所需要的功能和性能。
_ 提供高速控制,速度从每秒20个脉冲到每秒200,000个脉冲
_ 支持急停(S曲线)或线性的加速、减速功能
_ 提供可组态的测量系统,既可以使用工程单位
(如英寸或厘米)也可以使用脉冲数
_ 提供可组态的螺距误差补偿
_ 支持绝对、相对和手动的位控方式
_ 提供连续操作
_ 提供多达25组的移动包络,每组最多可有4种
速度
_ 提供4种不同的参考点寻找模式,每种模式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