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推荐款液位传感器,可在触摸屏上显示动态液位

楼主(2016-11-11):
各位大神,昨天在看一水处理时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水位高低的真实状态,没有接触过这一行,不知人家用的是何款传感器,废水太黑安装又远无从考究人家的,求熟悉的大神们推荐介绍下

网友A:
看什么情况,1m以内可以考虑气泡式的不计成本的可以考虑雷达式的。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03112)

网友B:
容器底部装压力变送器~

网友C:
如果是罐子压差液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器底部装压力变送器~
水槽很大,不是容器之类

网友D:
有种类型的液位压力变送器,可以放在水中任何高度测量的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E:
浮球液位变送器4-20mA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F:
不是密闭容器的可以考虑压力型的

网友G:
差压式变送器,也就是往水里插一根管子,用压缩空气往管子里面吹气,输出4-20ma,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