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CL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6-11-12):
遇到一段这样的西门子SCL语言程序.不懂什么意思,望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MyRetInt := RD_SINFO(
TOP_SI => #MyObData,
START_UP_SI => #MySTART_UP_SI);

网友A:
你这个是不转换后的,沒见过。

楼主:
这个是我用博图在一台机器上面看到得一个FC块里面的程序的一段.不能转换的

网友B:
应该是定义变量吧!

网友C:
参考接口,如果这是个子程序,再参考调用的地方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