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有哪位大神知道禹鼎遥控器F21-E2 TX怎样更换配对?

楼主(2016-11-12):
如题,这个遥控器是新型号,在网上找不到资料,有哪位大神知道怎样更换配对?谢谢

网友A:
首先发射和接收的晶振要配对,然后用软件读出设置在分别写入发射与接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发射和接收的晶振要配对,然后用软件读出设置在分别写入发射与接收里。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编程电缆淘宝有。

网友C:
求师傅带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