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控的程序员怎样选择笔记本配置?

楼主(2016-11-12):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因为需要安装的软件比较多而且杂,大致有西门子的博途(TIA Portal),Step7 V5.5 西门子200编程,三菱的gx-work2,3,omron的CX-one和Sysmac Studio,上位机会使用到Labview和Visual Studio 2013,画图使用CAD和Eplan p8,有时候还临时需要使用一些调试软件,机械手软件等等,求大家推荐一个品牌和大致配置,当然,也考虑下实惠,非常感谢!!

网友A:
笔记本一分钱一分货,正常情况同样配置的笔记本价格不会差太多,当然,被js宰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B:
一台不够用了,32位的系统买一台,64位的系统买一台,64位的应对博途

网友C:
准备一台西门子PG,
再准备一台移动工作站就差不多了。

网友D:
买一台有RS232串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一台西门子PG,
再准备一台移动工作站就差不多了。
目前参考的三个配置:
1.戴尔(DELL)XPS13-9360-R1705G13.3英寸微边框笔记本电脑(i7-7500U 8G 256GB SSD HD 显卡 Win10)无忌金
2.联想(Lenovo)小新Air13 Pro版13.3英寸超轻薄笔记本(I7-6500U 8G 256G PCIE SSD 940MX 2G独显 IPS 背光)金
3.惠普(HP)Pavilion 14-al137TX 14英寸笔记本电脑(i7-7500U 8G 256G SSD NV940MX 2G独显 FHD IPS)金色
,求支招

网友E:
大屏,特别是博途这样的软件,不大屏配个放大镜看吧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确实有道理,15.6寸最基 ..

网友F:
如果是我,果断选戴尔。
因为10年准备学solidworks的时候就买了一台戴尔,14年新入职现在的公司又给我配了台戴尔。
用得都不错,只是西门子的博途没用过。。。
10年的现在还在用,只是换了SSD。。。

网友G:
配置高的还是好用些

网友F:
dell也有独显2G的怎么没选?

网友H:
买了台 e550 开博途 有点慢 其他都好

网友I:
这个我认为要求不高,我的华硕用了8 年,现在升级系统后,还很好用。

网友J:
联想ThinaPad  T系列,昭阳 K系列,其它的都不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买了台  w540    开博途  有点慢  其他都好

W540已经是淘汰系列了,渣想的上P50或者P70吧,不过价格很坑国内价格高配置低,国外配置高价格低,否则就没有那么多海淘了,而且针对海外代购的,在天朝还不保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买一台有RS232串口的吧。

现在还有带串口的电脑吗???

网友L:
我的,12G内存,256固态+1T机械,I7-4710 GTX860m  15.6寸1920X1080
现在就用这台笔记本给你回贴。
  • 下载积分:+1(hooper_he)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赞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M:
    移动工作站

楼主:
    目前看了一款戴尔DELL 7466 新游匣Ins14-1745 14英寸高主频I7 4G游戏独显笔记本 红色,大家给个评价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了一款戴尔DELL 7466 新游匣Ins14-1745 14英寸高主频I7 4G游戏独显笔记本 红色,大家给个评价看看!

    好,就她了。。。

网友N:
    做2-3个系统,64位的装win8或win10,,32位的装win7,做工控比较合适。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的,12G内存,256固态+1T机械,I7-4710 GTX860m  15.6寸1920X1080
    现在就用这台笔记本给你回贴。

    好牛X的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W540已经是淘汰系列了,渣想的上P50或者P70吧,不过价格很坑国内价格高配置低,国外配置高价格低,否则就没有那么多海淘了,而且针对海外代购的,在天朝还不保修了。

    我操  我明明买的是e550  怎么打成w540了

网友P:
建议买一个有固态硬盘的,速度快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大屏,特别是博途这样的软件,不大屏配个放大镜看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现在的笔记本都安装win10系统,win10系统,再安装个虚拟机win7 64Bit,怎么分配软件呢,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使用原系统和虚拟机的,每个软件都是怎么分配的?
西门子的博途(TIA Portal),Step7 V5.5 西门子200编程,三菱的gx-work2,3,omron的CX-one和Sysmac Studio,上位机会使用到Labview和Visual Studio 2013,画图使用CAD和Eplan p8

网友R:
ThinkPad 很多朋友都是
爱家爱china

网友S:
毫无疑问的thinkpad系列
博图上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