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步进电机可当一般电机用吗

楼主(2016-11-12):
各位大神,
有谁知道步进电机可当一般电机用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啊,控制转数,直接当电机用。
永无止境 !@#$%^&*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比较低,高速就没劲儿了。也要用驱动器和控制器。当一般电机成本高很多不划算。

网友C:
步进电机转速太低,控制成本也高,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