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不能读取程序

楼主(2016-11-12):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我的works2软件昨天还用的好好的,读取程序,在线修改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以太网在线了,也不能读取,触摸屏可以正常读取写入,但用USB可以正常读取写入,不知道是那出现问题了

网友A:
换个连接PLC的方式看看,以验证是软件问题还是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B:
重新装一下软件试试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软件重新安装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