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变频器恒压供水接线问题

楼主(2016-11-12):
变频器恒压供水如果选择两线式4—20ma压力传感器,接线的时候是变频器的24V+→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变频器模拟输入端,然后变频器的24V-和模拟输入端的公共端短接,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下这样接线和压力传感器上的接线图不一样了啊

网友A:
两线电流信号肯定得串连

楼主:
想知道里面电路大概是怎么走一遍的 大神就教
变频器恒压供水接线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