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6-11-12):
大家好,请问用8位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判断电机正反转,如何确定位置值呀?

网友A:
数值增大或者减少就可以判断电机正反转了
8位的绝对式编码器是8根线,对应的接线为X0至X7。对应的数字为:0至255。用古董三菱的1N系列有指令GIN就可以直接读出。
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