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直接控制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6-11-12):
威纶触摸屏 TK6070IH直接与三菱变频器 FR-D700系列 MODBUS RTU通讯 能否实现!
有做过的大神给点思路 接线图 控制地址....

网友A:
官网有样例去看看吧。

网友B:
1 通信线OK 2 通讯参数设置OK 3 找到变频器相对应的MODBUS地址 这三个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B:
通讯参数包括触摸屏程序上的参数以及变频器上设定的参数

网友C:
可以的,支持modbuw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