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与Q系列PLC报警设置

楼主(2016-11-12):
如题,有一段程式一直没理解逻辑,附上触摸屏的报警位置及PLC的程式

楼主:
没大神帮回答下,T与L是如何联系上的,T的为何赋值0

网友A:
说明是直接接通的意思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电镀线的程序啊,应该是T有转换到L

楼主:
竟然是用变量Z,直接批量转的~~~~~~~,原程式附上
下载积分:+1(fubin739) 日本人写程序有时是比较 ..

网友D:
T和L是一一对应的是根据变址寄存器的数值变化的,例如T13001Z0如果Z0是0就是T13001+0=T13001而L13001Z0也一样是L13001+0=L13001

网友E:
既然已經用Q系列
就該用報警器(F) ,(F)可方便用於用戶創建的系統故障檢測程式中的內部繼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