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从这站里下的Work3,两台电脑安装,,,一台安装正常,这一台就出现这个,,,安装失败~~~

楼主:
官网 的这么大???2G多~~~

网友A:
官网的有的软件是打包重复的,体积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有的软件是打包重复的,体积2倍。

是我的安装有问题吗???少安装什么东西吗???

楼主:
有的是本站在下载的,,,装了半天,装不上~~~

网友A:
两台电脑安装,一台成功,一台有问题,在考虑复制过程中软件出错,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例如是精简版的,被删除了组件。或者是有别的软件限制了安装进程等。
用没有精简的操作系统,安装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手贱了,原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电脑安装,一台成功,一台有问题,在考虑复制过程中软件出错,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例如是精简版的,被删除了组件。或者是有别的软件限制了安装进程等。
    用没有精简的操作系统,安装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手贱,~~~原本是这台电脑安装了Works2和Works3都能正常用的,后来拆除后,再重装就安装不上了,现在Works2是安装上了,但每次启动要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打开。
    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贱,~~~原本是这台电脑安装了Works2和Works3都能正常用的,后来拆除后,再重装就安装不上了,现在Works2是安装上了,但每次启动要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能打开。
    无语了,,,

    建议每次修改系统软件前,先给系统做个备份,正常了再删除备份,否则直接还原就行了。很方便。

    右键设置永久取得管理员权限或者调整所有者,设置为每个人都可以修改运行,打开的权限看看可以不。

楼主:
    对于 6楼的情况,,,目前找到一种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