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试过用k120s与组态王连接,我在测试时发现 信息提示与plc连接成功并开始记录数据,但是无论是离散量 还是模拟量都无法接收和控制,数据词典属性已设成可读写。plc已设成通道0允许通讯,速率9600   无校验 8  2 并于组态王设定一致。 盼答复

网友A:
k120s的485通讯应该选CH1

网友B:
编程口还是CNET通讯的
你的通讯参数应该是不对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