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各位大侠:请教
浙北自动

楼主(2016-11-13):
如何将一台变频器带二台电动机在不同频率下运行。

网友A:
引用楼主浙北自动于2016-11-13 14:07发表的 版主:各位大侠:请教 :
如何将一台变频器带二台电动机在不同频率下运行。
以富士变频器为例:
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设定1(参数F01)和频率设定2(参数C30)对应电机1和电机2的频率设定。通过给端子功能设定为频率1/频率2切换来分别控制2台电机的运行频率。
Good Luck~

网友B:
方法很多的。
方法之一可用多段速来实现,
方法之二可用通讯早实现,
好多变频器具备简单的pLC功能的……

网友C:
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可以实现,同时工作有些困难。
浙北自动

楼主:
富士低压,POD(觸摸屏),PLC专卖: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对富士变频器做了好多试验:多不能一台变频器控制二台电动机同时运行时对频率的单独控制。由手平有限:帮给我再强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D:
一台变频不能同时控制两台电机
如果使用,只能是不同时段进行切换

QQ:1121930977
浙北自动

楼主:
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设定1(参数F01)和频率设定2(参数C30)对应电机1和电机2的频率设定。是什么意思呢?
版主:各位大侠:请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