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欧姆龙CP1H实现五相十拍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

楼主(2016-11-13):
能够实现正反转,低速中速高速的自由转换。
搞了两天没弄明白怎么用欧姆龙进行移位赋值,希望有高手帮忙借鉴一下(初学者弄简单点就行,太复杂看不懂)

楼主:
顶一下
大神求帮忙

网友A:
五相十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不明觉厉。
不过我想万变不离其踪,楼主所说的正反转,速度转换,用欧姆龙的编程指令都是可以实现的。
SPED指令第二个控制字第二个数是脉冲输出方式,第三个数是控制方向的,要控制方向就写不同的SPED控制字就可以实现。
速度转换的话,可以用多个连续模式的SPED指令去控制,也可以用ACC指令去控制。
只要楼主把控制目的搞清楚,实现输出无非就是处理组合一下每种输出方式的逻辑关系而已,逻辑关系搞清楚了,脉冲输出应该不是难题。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楼主:
谢谢 我弄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