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透明按钮

楼主(2016-11-13):
哪位大侠知道透明按钮怎么做,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能否做成和背景颜色一致。

网友B:
在按钮属性中去掉,图形,图片~~~勾选·

楼主:
貌似不行,把下面信息显示里的文字覆盖了,感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把下面信息显示里的文字覆盖了,感谢楼上的建议!
將透明按鈕移到最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