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7-200控制编码器计数

楼主(2016-11-13):
当检测到物品时,延时1秒启动编码器计数,当等于3时,将预设值清零 重新计数

网友A:
是光电开关计数吗
光电检测到物品后,延时一秒,编码器开始计数,当编码器当前值等于预设值3的时候, 当前值清零重新计数

楼主:
编码器计数,当检测到物品延时1秒启动 编码器, 预设值为3 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的时候清零,重新计数

网友B:
编码器计数是可以的,但编码器可以检测物品吗?并且编码器用在检测物品并计数,可以吗?
光电检测到物品后,延时一秒,编码器开始计数,当编码器当前值等于预设值3的时候, 当前值清零重新计数

楼主:
光电检测到物品后,延时一秒,编码器开始计数,当编码器当前值等于预设值3的时候, 当前值清零重新计数

网友B:
参考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仅供参考!
谢谢好心人

网友C(2016-12-27):
用计数器可以做的

网友D(2017-02-06):
对计数器还是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