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如题,PLC是三菱A系列A0J2H,买了一条线,卖家坚称线没问题,但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最后只能退款。
有没有高手做过或者知道怎样做的?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触摸屏连接手册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这个好像还要另外焊一个一个转接头的样,比较麻烦,这个我原来也问过他们公司的人,你最好打官网电话问他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