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plc和变频器通讯用不用crc校验

楼主(2016-11-13):
一般plc和变频器通讯用不用crc校验,普通国产变频器啊。大师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用ASCII方式时需要检验,用RTU方式时不需要检验

网友B:
和变频器通从都要较验,因为变频器干扰太大了,如果用TCP可以不用较验,硬件自较验

网友C:
ASCII方式采用LRC校验,RTU方式采用CRC校验。

网友D:
有些变频器可以设置无校验

楼主:
有点糊涂,到底要不要效验啊
RTU模式好用还是ASCII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糊涂,到底要不要效验啊
RTU模式好用还是ASCII好用。
……
RTU比较方便,程序中不用编写校验码部分

楼主:
恩,谢谢指导啊,还是需要的,效验。但信捷PLC自动算出,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