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打不开GX-DEVELOPE的文件

楼主(2016-11-13):
最近把WORKS2和DEVELOPE都升级了,怎么就打不开原来的GPPW格式的文件了呢,哪位大神碰到过,是软件装的有问题吗
打开后直接又跳转到DEVELOPE软件了
works2版本为1.531D
develope版本为8.103H

网友A: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他格式工程

网友B:
按论坛版主步骤打开文件。

楼主:
操作顺序是没有问题的,以前低版本的也可以,但是两款软件升级了以后按原来的步骤操作就会弹出上面的对话框,直接跳转到DEVELOPE了,不知何故

楼主:
还是不行,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有碰到过的吗
将你的GX Developer程序文件打包上载,这样大家才能确认.
Good Luck~

网友D:
重装develope8.103H,或重新下载安装。GX-WORKS2和GX-DEVELOPE可以共同安装在一个操作系统内使用。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感谢回复指导的各位大侠,问题找到了,软件都没有问题,也可以打开DEVELOPE格式文件,只是当打开A系列或者WORKS-2不支持的PLC类型的文件是才会直接跳转到DEVELOPE,软件本身就是这样,只是之前的低版本的不会直接跳转而已,自己绕进去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