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现用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做直线运动,每次移动距离相同,在停止位置做相应的动作,采用相对定位方式DRVI,但是考虑到算出的脉冲数带小数点,产生累积误差,若采用绝对定位DRVA 回原点ZRN中DOG块怎么设置,可以一个周期回原点吗?前提是用步进不考虑伺服的情况下
  工艺流程:上主料+检测是否有料+有料点胶+有料上辅料+整型+下料 电机每次走相同的距离,停止时间内做六个动作,怎么样回原点?同步带上有料回原点会出现重复动作,各位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外接一个传感器。

网友B:
加补偿呗
你好,补偿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加个补偿器
补偿器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加个if条件

网友E:
可以买个U型光电,重复精度0.01MM的估计够用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