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我想做报警程序,就是多长时间后触发报警,我想给这个报警时间一个统一的寄存器,这样修改方便修改报警触发时间,但是我看资料没能弄明白如何输入这个D0,如图,是红色警示,表示我输入错误。

各位麻烦指导下。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TIMI   #5    D10
不对哦兄弟
TIMI  都没有这个定时器
我是欧姆龙CP1E

QQ980347789

网友B:
引用楼主阿云儿于2016-11-14 08:25发表的 欧姆龙 定时器输入问题 :
我想做报警程序,就是多长时间后触发报警,我想给这个报警时间一个统一的寄存器,这样修改方便修改报警触发时间,但是我看资料没能弄明白如何输入这个D0,如图,是红色警示,表示我输入错误。

各位麻烦指导下。

如果设定值需要使用间接寻址的话,你需要这样输入: TIMX  5   @D0

没有数据区前+&的用法。

BCD间接寻址: *D0
BIN间接寻址:@D0

另外,定时器编号不是常数,而是通道号,因此数字前不能带前缀。

Good Luck~
真诚感谢!

多谢多谢!!
  • 下载积分:+3(阿云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定值需要使用间接寻址的话,你需要这样输入: TIMX  5   @D0

    没有数据区前+&的用法。

    另外

    再向你请教下:这个BCD模式和2进制模式有啥子区别?

    最好给我个例子,这样比较直观易于理解。谢谢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

    BCD:16 转化为二进制就是  0001  0110,那么作为BIN设定值时就会是:22
  • 下载积分:+1(阿云儿)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