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求教大侠给个建议,比如工控机要和PLC交换M10.0-M20.0和VD110-VD300之间的数据。PLC内部要怎么设置,。工控机应该从多少开始读取数字!

楼主:
或者说PLC内不需要设置写程序,直接工控机读取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A:
目前S7-200 SMRAT不支持MODBUS TCP/IP协议,只能使用串口的MODBUS RTU协议!
等新版本的S7-200 SMRAT出来后,可能会支持!
  • 下载积分:+1(q123lo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S7-200 SMRAT不支持MODBUS TCP/IP协议,只能使用串口的MODBUS RTU协议!
    等新版本的S7-200 SMRAT出来后,可能会支持!

    现在smart V2.2版本支持TCP协议了,具体请参见最新手册~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S7协议,或者官方认可的通讯组件,好像叫 WinTcpS7_Smart.dll ,可以搜一下,或者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D(2017-01-21):
    为什么不直接用S7协议,或者官方认可的通讯组件,好像叫 WinTcpS7_Smart.dll ,可以搜一下,正解
    laneerya

网友E:
    工控机可以利用组态软件把PLC的相关数据进行读写,利用modibus通讯,非常方便的,如mcgs  或是wincc都可以的

网友F:
    PLC对着不用考虑

网友C:
    直接上个源代码:
    WinTcpS7_Smart V18.rar (3051 K) 下载次数:233
    还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A:
    S7-200 SMART CPU 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库